想要进入机器人行业的企业,需要面对传说中的门槛

楼主(2016-09-25):
       最近听到一个所谓的“大神”,讲解了国内机器人行业的情况。我本人不是从事机器人行业的,对这个“大神”所说的事情,有多少是可信的不清楚。现在将“大神”将的内容大体说一下,如有不实之处,还请真正熟悉机器人的大神请指出。
       想进入机器人行业的企业,面临如下门槛:
1.传动间隙很小,需要达到角分0.5-0.6;
2.刚性要求很高:需要100-120Nm;
3.机器人用到的减速器需要用到很多专用机床才能加工出来;
4.内部有很多非标轴承,这些轴承自制成本非常高,据说1000元/件;
5.用到的铸铁件需要有极耐磨的特性。
   大体就是上述说的内容,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很简单  批量做机器人  1亿 资金是必须的

网友(点评):
有时候钱也不见得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除了定位精准度,其它都不是问题。毕竟是中国制造。

网友(点评):
减速机才是关键,是核心部件,是门槛。

网友:
这些情况,应该具体工况具体分析

网友(点评):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已经很普遍了。

网友:
看下机器人的宣传页应该就很清楚了吧!
常用的焊接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0.02,搬运的会差一点
机器人用的RV减速机号称零背隙,
现在国内能做RV减速器的厂家都屈指可数,就算做出来了,也没几家敢用在机器人本体上的,都是用的附属的变位设备上的

网友(点评):
意思是国内机器人用的减速器,全部是进口的?

网友(点评):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吧!帝人一家至少占据了国内70%的市场,

网友(点评):
难就难在减速机方面。

网友:
这位大神错了,用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对于技术方面,有些还真不是钱能解决的,比如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航空发动机了。

网友:
减速机可以用丝杠代替吗? 特别是第二、三轴的关节。

(百度的图不能用?)

网友(点评):
这种观点确实新意,但不知道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网友A: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个大神理论上说对的,实际还有点商榷。首先这位大神说的那几点都没错,机器人核心部件要求都很高,其中材料、加工、装配都有很高的要求,比如机器人核心部件减速器,大负载的用RV,小负载的用谐波,这块基本都是国外垄断的,其中帝人和哈默纳科最具代表性,国内的绿地、北京谐波研究所。其次就是国情,现在市面上的机器人,四轴的代表爱普生、雅马哈,六轴的代表ABB、库卡等这些基本垄断了大部分市场,通俗讲法,稍微有点钱的基本都是买这几家;国内的传闻自己研发的四、六轴机器人结构基本都是参考上面几家的,核心部件高档就用前面那几家,国内的也就是绿的比较多。现在国内一种普遍现象,5万多块钱买套六轴机器人图纸(负载在5-7Kg,臂展1000mm左右),买点减速器,买点伺服,控制控制系统无非就是固高,卡诺普、众为兴等,然后起个霸气的公司名称就行了!

网友(点评):
请问层主,您应该是机器人行业的专业人士了,以您的角度来看,机器人是否适合工程师将来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个大神理论上说对的,实际还有点商榷。首先这位大神说的那几点都没错,机器人核心部 ...

我个人的看法:机器人代替人是未来的趋势,只不过现阶段国情决定了我们制造使用的层次。现阶段,国内的机器人核心部件短时间很难解决,结构部分基本就那样了,拆几台基本都是一样的机构;控制算法方面国内进步的很快,虽然不是很智能,但是解决一般工业是没啥问题了。至于楼主所说的,值不值得进入这行,我倒觉得招聘网开的工资最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