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戴套

楼主(2016-09-26):
显示器进纸箱前,要戴个套,有啥好的办法不?

网友:
做个和箱子一样的袋子,先放在箱子里。

网友:
具体指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如果流水线上,产线上配置三面封口装置。

网友A:
应该说的是自动包装吧。显示器先包上塑料袋,再装在泡沫上,再装上纸箱内。如何自动套上塑料袋,只要不用封口,也不麻烦吧,在流水线上直接用一设备套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的是自动包装吧。显示器先包上塑料袋,再装在泡沫上,再装上纸箱内。如何自动套上塑料袋,只要不用封 ...

难弄,套上去   也不好抓取戴套的显示器放在箱子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弄,套上去   也不好抓取戴套的显示器放在箱子里

那也是,装了塑料袋子的显示器,也不好用机械手之类的拿到箱子里;但如果先前后夹上泡沫,再放到箱子里,可能比较好搞吧。

网友B:
显示器外形是不是太怪的话,,,这个好做,,,对包装塑料袋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外形是不是太怪的话,,,这个好做,,,对包装塑料袋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没,就是袋子是裁好放在一堆的,主要难度是显示器套完塑料袋后,怎么抓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就是袋子是裁好放在一堆的,主要难度是显示器套完塑料袋后,怎么抓取

你是套袋的问题,还是套袋后抓取的问题,,,说清楚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套袋的问题,还是套袋后抓取的问题,,,说清楚啊,大哥。。。

一条生产线,肯定都得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