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管膛线电解加工机床阴极和工件对心问题

楼主(2016-09-26):
课题需要,设计一台炮管膛线电解加工机床,炮管最长为3000mm,阴极由拉杆可完全伸入工件内部。我查阅了相关车床、钻床的相关资料,还是没弄懂怎么保证对刀时,工件和阴极同心的(阴极为圆柱形)。不知道是否有大神能指点迷津。

上图就是加工示意图,我在考虑是否需要设计一种微调结构,调节工件位置和阴极同心,但是这种微调结构也不好设计。而且我看车床时,也没发现对刀时想关的微调结构,弄糊涂了。

网友:
1.三米的悬伸估计同轴度也好不到哪去,
2.这种专机估计同轴度也就靠机床本身装配精度保证了,上下左右估计都调不了

网友:
专用机床,要根据自己的特殊要求设计。

网友:
你想得复杂了,就是靠轨道与腔管平行度保证。

网友:
是否可以做一个绝缘支撑套与内管壁配合

网友:
这个对刀,应该与其他数控机床一样的吧。
数控车床对刀,数控铣床对刀。
而线切割,我看到那操作技术人员操作那线与工件接触,有火花了,就运行程序,就行的了,好像就算对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