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气动比例阀 问题求助

楼主(2016-09-26):
手头上有一个SMC的气动比例阀  型号: ITV2030-312BS-X88

正常情况下 接通电源后 若无输入信号 比例阀显示的应该是0.00
设置好F_1   和F_2参数 并按SET键确认之后  比例阀会马上按照设置的F_1参数   比例阀会有动作
之前用的好好的    去车间看到比例阀不动作了   屏幕显示0.54
恢复出厂设置后 接通电源 依然显示0.54

各位大神可否指点下 到底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压力控制器,用于监测气压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比例阀。不过没用过这么高级的阀。

网友(点评):
REGULATOR,是调节的意思。应该是比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是压力控制器,用于监测气压的。

是一个比例阀  通过电压控制输出气压的  0.005~0.5MPa   图片上有标示

网友B:
压力检测的吧,接在气动二/三联件后,我们生产部机床上有类似的,也是smc的

网友(点评):
不过我们的小,看起来就是个大电子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检测的吧,接在气动二/三联件后,我们生产部机床上有类似的,也是smc的

比例阀  调节输出气压的  可以通过电压控制输出气压

网友(点评):
哦哦。不太清楚。我们那个上有几个小按钮,0.54切换成另外单位显示大约80+

网友:
测试输入控制电压 这个值不变你点压力一般不会变化的

网友:
那么明显出现问题了,按说明书再调节一下,如果输出气压还是不变化,坏了。
找了一个类似的资料:
日本SMC比例阀,SMC电气比例阀ITV2030-312N,ITV2050-042S
日本SMC比例阀的特点:
a、用电气信号对空气压力进行无级控制。
b、灵敏度:0.2kPa (100kPa规格)
c、线性度:±1%以内 (F.S.)
d、迟滞:0.5%以内 (F.S.)

网友(2019-06-08):
比例阀加气缸能实现精准定位吗?精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