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标准件是什么

楼主(2016-09-26):
高手帮忙看看啊,很急

网友:
和膨胀螺钉比较相似

网友A:
在国标和机标里好象没有此类零件的标准,这是靠螺纹拉紧的膨胀定位销.

网友B:
膨胀螺栓,一头直接镶嵌在一个零件内,另一头带螺纹连接其它零件。

网友:
两元地摊上见过。

网友:
应该不是简单的膨胀螺栓,三楼说膨胀定位销,我感觉有可能

网友:
这是经典的快换插销。主要用于流水线上,放置需要管制的产品。使用时连同产品一起上、下线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国标和机标里好象没有此类零件的标准,这是靠螺纹拉紧的膨胀定位销.

不是靠螺纹拉紧,就是一头螺纹  另一头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膨胀螺栓,一头直接镶嵌在一个零件内,另一头带螺纹连接其它零件。

关键是哪里有的卖呀

网友(2019-09-10):
第一次见到,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