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6-09-26):
我们在设计传动机构的种类无非就几种,但是小弟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
1、同步带和同步带轮传动,用伺服电机控制,能做到的精度是多少?
2、用直线模组呢?也是用伺服电机控制,精度是多少?

网友:
1.都是伺服电机控制本身没有精度区别
2.看你的控制方式了,都是闭环的话,是多少就是多少,没区别
3.看来楼主是对伺服理解不够
4.当然你非要论出个高低,那滚珠丝杠的直线模组好些。
5.精度的实现不是用个什么就好的事,没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靠想就能明白的,要查资料,向供应商咨询。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是怎么回事,他们自己知道,也有义务向客户交代清楚。

网友:
一般就是同步带~要不就是滚珠丝杆,同步带的精度没有丝杆高

网友:
伺服,仅仅对于它本身电机来说是闭环,但组成运动模组后,因丝杆、联轴器等的精度问题,这套运动机构也只能算上半闭环而已,

网友(2017-03-20):
我们的设备是伺服+同步带+双丝杆驱动,定位精度0.1u,重复定位精度2.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