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受力分析时,网格化失败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09-26):
solidworks作受力分析时,网格化失败会是些什么原因?

如图所示,图中大的桁架是由两个小的桁架组合而成,网格生成时为什么不是两个都失败,而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失败?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以后如何避免?求大神指导!

网友:
网格精度是不是太高了,适当降低一点网格精度,或者对局部网格单独设置。

网友A:
你都说自己的结构是桁架了,划分网格却不按梁单元划分。(图太小,看的是按实体单元划分的)

网友:
按楼上们所说的去重新划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格划分,是要把大单位分割成小单位,但有些转角和切口本身就小,如果网格单位设置不合理,则无法分割。自 ...

那是选择重建模型还是重新建立新的网格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自己的结构是桁架了,划分网格却不按梁单元划分。(图太小,看的是按实体单元划分的)

好像没发现有梁单元网格诶,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网格大小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有些倒角、圆弧等相切面贴合不实,网格系统无法处理。

网友(2018-07-01):
同问,我现在也是桁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