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定位0.0001°是多少微米

楼主(2016-09-26):
如题所述,之前的机床介绍主轴定位都会已长度单位给出精度数值,现五轴,车铣符合加工中心等多轴机床,在B轴和C轴定位数值上给出机床主轴定位0.0001°的数值,我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神,帮忙换算下,最好给出公式,在网上查不到,谢谢。

楼主:
自己顶,求助。

网友A:
还得有主轴半径。根据圆弧长度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有主轴半径。根据圆弧长度公式计算就可以了。

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啦。

不用谢。确切说是旋转半径。

网友:
用这个角度的正切、换算成有效行程范围内的偏移量,即每100mm,200mm,300mm,……行程允许偏移……,行程为临边,偏移为对边。

网友:
主轴只是角度,C轴都是用角度
非要计算就看你回转半径了。

网友:
基础知识要扎实啊 !!  这些是简单的几何知识。 而且此处的精度应该指分辨率 并非实际精度才对 只是指出了系统能够区分的最小分辨率 精度需要考虑机械结构的精度才能确定

网友:
角度转成周长上的长度单位,那计算公式是:2*3.14*R*0.0001/360。应该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