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件的pt螺纹和G螺纹可以接在一起用么

楼主(2016-09-26):
PT 是 55 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
G 是 55 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属惠氏螺纹家族
可以接一起用么?

网友:
个人经验,前者完全可以拧入后者,使用。

网友:
安装时肯定可以拧入,但是密封性无法保证。

网友:
PT内接配G的外接是管连接中的比较好的组合形式。

网友(点评):
这个要分情况的吧,气动和干油润滑也就勉强了,液压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点评):
液压不靠螺纹密封。

网友(点评):
但初学者往往会想当然地锥度配锥度。正因为不是靠螺纹密封才作强调。

楼主:
谢楼上几位,密封不行的话就上生料带

网友:
牙型能拧上,端面可能要加个O圈或者密封垫片才能密封

网友:
没试过,应该可以,但要加生料带作为密封,也就是像G的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那样的使用。
我接触过的气动元件和气动回路,都是用非螺纹密封管螺纹的,安装时加生料带密封。

网友:
可以用,加生料带。

网友:
国内不推荐使用:

楼主:
没法评分,支持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