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发泡棉打标签的问题

楼主(2016-09-26):
如下图,材料是高发泡棉,前端机器将两道管粘合在一起,直线出料(机器前端有个加热的,所以速度和温度需要等机器组装起来调试后才能最终确定,初步的范围是在20-30m/min)。现在需要在末端加个打标签(打字)的机构,距离1米左右间距公正负5cm都可以。现在遇到了难题,这个机构不知道怎么设置比较合理,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末端需要打字的尺寸有多大,需要打字的规格,样式什么样,激光、喷墨还是雕刻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端需要打字的尺寸有多大,需要打字的规格,样式什么样,激光、喷墨还是雕刻印刷

大概是这样的,方式无特定要求,只要机构经济便宜,后期维护方便就行。(图片来源与百度)

网友A:
看来要求精度不高,喷墨的就行了,用传感器定位,保证产品在喷头的固定位置比如用v型槽输送面(皮带、滚筒都行只要结构简单易操作就行)传感器控制喷头,喷码器采用市面上常用的可设定的就行了,应该不难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求精度不高,喷墨的就行了,用传感器定位,保证产品在喷头的固定位置比如用v型槽输送面(皮带、滚筒 ...

意思就是说,买个现成的喷墨器固定,前端传动的做个计米器的机构控制下就行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说,买个现成的喷墨器固定,前端传动的做个计米器的机构控制下就行是吗?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谢谢哦。

网友A:
计米器应该也有标准的,非标产品应该是用标准件组合、改造不是什么都要开发,用的好不如用的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米器应该也有标准的,非标产品应该是用标准件组合、改造不是什么都要开发,用的好不如用的巧

好的,谢谢。

网友(2017-11-13):
引用 网友A:
看来要求精度不高,喷墨的就行了,用传感器定位,保证产品在喷头的固定位置比如用v型槽输送面(皮带、滚筒 ...

喷墨器哪里有销售的啊?
也碰到个类似的问题,喷点就可以。喷码枪价格太贵了,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