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热保温材料怎么选择

楼主(2016-09-26):
设计了一个加热机构,将紫铜加热到400-500度左右,两边是起固定导向作用,后背有个上下调节的机构。外围5面(透明的板)都有做隔热的防护,请问这个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还有就是两旁固定和和调节的选用什么材料?最后面的大板有轴承,所以热量不能传到轴承处。

网友A:
表面喷上一层陶瓷隔热,

网友A:
选比热容大的材料加上陶瓷涂层基本差不多了,毕竟才四五百度

网友B:
我们包装机加热块部分一般选电木作隔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喷上一层陶瓷隔热,

陶瓷涂层这个没接触过,不知道麻不麻烦?

网友(点评):
等下我翻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包装机加热块部分一般选电木作隔热板

电木能承受的温度几度 ?应该没那么高吧。之前我外围的有用过电木,温度到200多度电木就很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比热容大的材料加上陶瓷涂层基本差不多了,毕竟才四五百度

陶瓷涂层的没接触过,请问用什么金属去做涂层的处理好,还有涂层厚度大概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陶瓷涂层这个没接触过,不知道麻不麻烦?

好的,麻烦你了。

网友:
楼主加我下Q854142231.我给你传个图片

网友C:
模具用的隔热板可以实现你要的形状,但是不能攻丝,改一下连接结构就行

网友D:
用耐高温的隔热层比较好,镀陶瓷可能成本比较高。

网友E:
这温度用矿棉,1000多度就用硅酸铝石棉

网友F:
外围都密封起来,加热怎么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温度用矿棉,1000多度就用硅酸铝石棉

好的,我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耐高温的隔热层比较好,镀陶瓷可能成本比较高。

隔热层用什么材料,度涂层的工艺我不了解,我这个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肯定要比较经济的方式来做。

网友(点评):
应该有,温度不是很高,前面的社友推荐“ 深冷纸”。您可以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围都密封起来,加热怎么实现呢?

上部留有小孔位,加热棒伸到紫铜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用的隔热板可以实现你要的形状,但是不能攻丝,改一下连接结构就行

隔热板的具体名称是什么呢 ?或者材质是什么名称?  这个结构是可以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部留有小孔位,加热棒伸到紫铜里面去。

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们包装机加热块部分一般选电木作隔热板

本人觉得电木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热板的具体名称是什么呢 ?或者材质是什么名称?  这个结构是可以改的。

模具隔热板,某宝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温度用矿棉,1000多度就用硅酸铝石棉

我也觉的用矿棉就可以,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人觉得电木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是个好的选择

这个温度电木肯定不行

网友(2023-07-26):
玻纤或者碳纤隔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