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如何标注带斜度圆的中心线

楼主(2016-09-26):
solidworks工程图如何标注带斜度圆的中心线,求解

楼主:
所说的斜度是指圆与基准面带有一定的角度

网友A:
画图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解释一下

好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解释一下

如图所示,直接用中心线符号没法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解释一下

可以加你好友吗,老师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手动添加的,
要吗就是局部向视图,投影出圆来标

网友(点评):
向视图+1

网友(点评):
向视图+2

网友C:
SolidWorks标注视图空间标注面不在一个平面上是标不出来,特别投影出来不规则的线一般都选不中,我一般都再加其他视图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手动添加的,
要吗就是局部向视图,投影出圆来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标注视图空间标注面不在一个平面上是标不出来,特别投影出来不规则的线一般都选不中,我一般都再 ...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