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时,出现基准面无效报错

楼主(2016-09-26):
各位大侠,我使用SW,装配时出现基准面无效报错,是什么原因?自己猜测原因是零件中,很多出现相同的基准面代号,比如说基准面1。如果是这个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在线等,急!

网友:
应该不是基准面代号相同的原因,建模时大多都使用默认的基准面,名称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选择的基准面与约束类型不匹配?

网友:
估计你配合的一个面可能是圆面或曲面
用别的基准配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