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计算起旋转作用的油缸的推力进而设计该油缸

楼主(2016-09-26):
各位大神,各位专家,各位朋友,请问如何计算图中所示这种起到旋转推动作用的液压油缸的推力,从而设计该油缸,图中液压缸安装在内侧架子上,推动外侧架子绕着旋转轴旋转。

网友A:
这是机构学的基本问题啊。可以图解,可以解析计算。会玩matlab, mathematica的话甚至可以做优化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机构学的基本问题啊。可以图解,可以解析计算。会玩matlab, mathematica的话甚至可以做优化设计。

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
     这个是油缸驱动四连杆机构中的一个连杆

   把每个连杆的长度及固定、活动连接关系画个原理 然后参照连杆机构的书籍计算一下各运动及受力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类似的结构可参照液压升降平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