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补正求助

楼主(2016-09-26):
刀尖R补正G40,G41,G42.哪位师傅们能跟我讲的全面些,一看就懂的。

网友:
G41为左偏刀具半径补偿,定义为假设工件不动,沿刀具运动方向向前看,刀具在零件左侧的刀具半径补偿
G42为右偏刀具半径补偿,定义为假设工件不动,沿刀具运动方向向前看,刀具在零件右侧的刀具半径补偿
刀具半径补偿结束用G40撤销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我只是补充一点:用G41 G42 建立刀补后边要跟G01或者G00,不能跟G02或者G03。取消刀补也是一样

楼主:
有什么好处

网友:
重点还是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