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部件绘图

楼主(2016-09-26):
四缸汽油发动机的缸盖罩和缸盖分别需要几个视图才能表达清楚,测绘作业,谢谢

网友:
所有结构特征都能明显的在图纸中找到并标注出来为止。

网友:
不重复,不遗漏,符合习惯即可

网友:
测绘图就习惯性地用三个标准视。然后在周边补充

网友:
在这里问作业,犹如问抓鸟的怎么抓鱼。
这里的人多数是用机械知识赚钱的,而不是考高分的。

网友:
谁给你规定了视图数了?少到能把结构交代清楚,不会有人拿图来问你;多到不会让看图的人烦。这个范围内几个视图你说了算。

网友:
6楼说的不错,配3D更好

网友:
换个角度理解,你拿着你画的图去把这个零件做出来,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表达了。

网友:
简洁但要把所有细节都体现出来
你可以反向思考下,拿你画的图把自己当成生产对象,看你的图能不能做出来,能做出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这零件应该较复杂,先三视图,即主视图、俯视图和左视图,检查一下所有形状表达清楚了没有,如果不能,再增加向视图,或者局部视频,而且放一个辅助读图的正等轴测图。所有视图中,可适当做成剖视图,或者局部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