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计算冲压力偏心时冲床所受力?

楼主(2016-09-26):
请教各位当冲压力没有在冲床滑块中心时,如何计算冲床所受力?

网友:
冲压力还是要按常规冲压力计算公式计算,计算时只是要考虑偏载力

网友:
只是受力点位置变了,计算方法一样。

网友:
用二元法加上偏心状态时,对滑块产生的水平方向的压力*滑动摩擦系数。

网友:
冲床偏心冲压,对冲床会产生一个扭矩,对导轨形成冲击,加快导轨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