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方管,小管穿过大管,如何固定不晃动

楼主(2016-09-26):
两根方管,小管穿过大管,如何固定不晃动?急需,谢谢!!

网友A:
可以在大管上攻螺纹,上顶丝压紧。也可以直接焊死。我觉得仁兄没有机械基础啊

网友(点评):
下死手中,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大管上攻螺纹,上顶丝压紧。也可以直接焊死。我觉得仁兄没有机械基础啊

方管怎么攻螺纹?

网友:
如果需要经常拆卸,就用螺钉顶紧。

楼主:
两根管子有间隙,外管壁厚1mm,需要简易连接,且需要经常拆卸

楼主:
外方管壁厚1mm,大管和小管间隙50条左右,需要经常拆卸

网友:
他们说的是侧面打孔工牙吧
看不到你图

网友:
三面垫平面块,一边敲入斜锲

网友B:
大方管钻光孔,光孔处焊个螺母,用螺栓穿螺母,顶里面的小方管,一般大方管的上下端各有一处这种结构就行了,大方管长的话,你可以大方管中间也做个这种顶丝孔。给你画个了简图,都标在上面了,没有画小方管,也就是内管,你自己脑补吧。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对,就用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这简单可靠

网友:
二头镶间隔圈。受力不大的话,也可以用油漆、硅胶之类。

网友:
9楼正解,其余都是闹着玩
补充:1个怕不行,隔50或者100再做一个。用2个这种结构就万无一失。
再补充:壁厚1毫米,怕不行,可以加补板或者叫垫板,绝对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方管钻光孔,光孔处焊个螺母,用螺栓穿螺母,顶里面的小方管,一般大方管的上下端各有一处这种结构就行了 ...

这个机构不错,非常的好!
但如果不想焊接那么麻烦的话,也可以考虑这样:套个东西,两边都可以旋进螺钉固定。

网友:
蓝的先穿到红的里面,红的带着蓝的插入黄的里面,蓝卡在黄的开口处,向前推,红蓝向下落,蓝的向后拉,卡住,完事。
就是靠自身重力卡住了,没法夹紧

网友:
最近重新做的系统,今天把软件装上了,我把方案画了个简图,如下:

网友(点评):
上一个方案里,只在一个面上焊接有螺母,其实里面的小方管在另一个方向的自由度并没有被约束,现在的方案就比较完善了。

网友:
...铆螺母最简单,如果螺栓不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方管钻光孔,光孔处焊个螺母,用螺栓穿螺母,顶里面的小方管,一般大方管的上下端各有一处这种结构就行了 ...

简单,可靠,实用

网友:
焊接即可

网友(2018-08-21):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大管上攻螺纹,上顶丝压紧。也可以直接焊死。我觉得仁兄没有机械基础啊

中间加支撑导向

网友:
方螺纹是什么鬼?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