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空箱应该怎样受力分析

楼主(2016-09-26):
最近看到论坛好多力学分析与计算的实例,深感自己在这方面完全是“大白”,学校也没好好学,毕业后也没好好看,忏愧中。。。
平时遇到的问题也是凭前人经验进行估值,实在拿不准,只有往大往粗的做(真的傻大黑粗),知道这样肯定走不远,最近也在重拾力学。。。

最近遇到一个真空箱,内腔尺寸为650*400*920,内部真空度为0.095Mpa,持续30min。采用厚20mm的Q235B钢板焊接而成。
现在不知道在这个真空度下,该钢板会不会因为大气压力而出现内凹。现在也不知道这个钢板是不是后了,因为现在整个设备很笨重。想的是,把板子厚度减小,然后在真空箱内部在加几条筋。但是,都是没有任何理论依据。请大神们帮我看看。也请大神们批评教育。

网友:
大气压是0.1Mpa,你这个还不是真空箱。

网友(点评):
上到稍高一点的山都有0.095Mpa啦.

网友(点评):
我本想回答他用纸箱子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道长,long time no see.

网友(点评):
嗯,好久不见啦,最近在攒一台好玩的小东西,昨天刚完工。

网友:
医疗器械?

网友:
是学机械的?

网友A:
0.095Mpa,算最大面积也有300公斤的压力。

网友B:
按你的条件做的简单模型的简单分析。其实分分钟的事。

网友(点评):
答案在这。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果表明,20厚度还不够?

网友(点评):
0.21是变形量 ?表示看不懂里面的关系?小弟求教,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点评):
哈哈,还答案在这呢。边界条件和施力方式全是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095Mpa,算最大面积也有3吨多的压力。

不是这个压力吧?要算上箱子外面的一个大气压力,即是"1个压也就是一个标准大气压是0.1013mpa",实际箱子受到的压力应该是外面给的0.1013-0.095=0.0063Mpa,这个不用算了,压力极小吧!
F=0.0063N/平方毫米 *960*690=4173N=425公斤力.
这个力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对于一般厚度的铁板,太薄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我明白,只是具体没有去减而已。

网友(点评):
应该,差不多300公斤,刚才多看了一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压力吧?要算上箱子外面的一个大气压力,即是"1个压也就是一个标准大气压是0.1013mpa",实际箱子 ...

啊!原来这样,还以为没有考虑到箱子外面的一个大气压力。

网友:
你们考试能得几分?单位弄错了,真空度概念也错了。哎!

网友:
内部真空度为0.095Mpa相当于760汞柱,这个尺寸的箱子10个厚度都没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条件做的简单模型的简单分析。其实分分钟的事。

麻烦问下,用的什么软件算的,谢谢

网友:
压力差那么小,按标准厚度就行

网友E:
20mm厚的 承受0.0063Mpa压强 变形量2.161e-3mm
20mm厚的 承受0.63Mpa压强     变形量0.262mm
5mm厚的   承受0.0063M怕压强  变形量1.293mm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条件做的简单模型的简单分析。其实分分钟的事。

最大应力一定出现在棱线处,不会出现在中心处。因为棱线处应力集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用的什么软件算的,谢谢

solid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最大应力一定出现在棱线处,不会出现在中心处。因为棱线处应力集中

这图显示的是变形,不是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显示的是变形,不是应力。

外压容器的失效是失稳

网友:
这软件好学嘛

网友:
这软件容易上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0mm厚的 承受0.0063Mpa压强 变形量2.161e-3mm
20mm厚的 承受0.63Mpa压强     变形量0.262mm
5mm厚的   ...

师傅,这软件好学吗?求指点哈,方便能告诉下您微信吗,或者加我微信:151823749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师傅,这软件好学吗?求指点哈,方便能告诉下您微信吗,或者加我微信:15182374965.

别 我还很年轻orz

ABAQUS 6.12  在静力学的有限元分析中算比较准的软件

网上有教程的 多看看书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参照GB150进行设计。可以下载SW6这个软件进行计算,是专业计算压力容器的软件。
我给的厚度是4mm就可以了,满足强度与稳定性要求。

网友:
ABAQUS 6.12

网友G:
干嘛你们,好热闹。
大气压是0.1Mpa,箱内压是0.095Mpa,压差是0.005Mpa,就算是纸箱都没问题。

网友:
又来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干嘛你们,好热闹。
大气压是0.1Mpa,箱内压是0.095Mpa,压差是0.005Mpa,就算是纸箱都没问题。

又来一个错概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又来一个错概念的

错在何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压力吧?要算上箱子外面的一个大气压力,即是"1个压也就是一个标准大气压是0.1013mpa",实际箱子 ...

真空度是内外压的差值,就是大气压—内压=0.095Mpa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错在何处?

都告诉你了箱内真空度0.095Mpa,不是箱内压。箱内压=大气压—箱内真空度=0.1013-0.095=0.0063Mpa,懂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条件做的简单模型的简单分析。其实分分钟的事。

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能化成一个模型,就是材料力学里头,两端固定铰支座的平面梁上均布载荷,求最大的挠度的问题,最大挠度一定会出现在中间位置,将一个箱面的最中间位置横取一道梁,纵取一道梁,求出这两道梁的挠度方程,可以取一横梁(纵梁)为定梁,移动纵梁(横梁),求出每个交点的挠度,每个交点的挠度计算方法为:(横梁挠度+纵梁挠度)/2,以此求出横梁(纵梁)上每点的挠度,然后偏移横梁(纵梁),接着来……这实际上操作起来用平面积分,求下来最中间那点挠度,也就是变形,肯定最大。这是理论计算的方法,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软件一个有限元分析就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都告诉你了箱内真空度0.095Mpa,不是箱内压。箱内压=大气压—箱内真空度=0.1013-0.095=0.0063Mpa,懂了不 ...

我算的箱内外压差是0.005Mpa,与你算的0.0063Mpa有多大的差别,在工程上有区别吗?概念上错在何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都告诉你了箱内真空度0.095Mpa,不是箱内压。箱内压=大气压—箱内真空度=0.1013-0.095=0.0063Mpa,懂了不 ...

我有说箱内压是0.095Mp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说箱内压是0.095Mpa吗?

请再仔细看看我是追风者的回答,就会知道概念错在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算的箱内外压差是0.005Mpa,与你算的0.0063Mpa有多大的差别,在工程上有区别吗?概念上错在何处?

真空度0.095Mpa不是指箱里面的气压,是大气压与箱里的压力差,等于说箱子里面的气压只有0.0063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