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罐、月饼盒上面的印刷是这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6-09-26):
这些铁罐上的印刷精美,而且一直到卷边的边缘。
这是在铁皮上先印刷好,然后再裁剪、成形的吧?
如果是白铁皮做好罐后再印刷,在有起伏的地方肯定会出现变形,也很难印到边缘。
如果是先印好,成形时很容易出现掉漆吧?(需要作出卷边,凸缘等等)
我估计肯定不是拉伸出来的罐子,因为印好的图案一上拉伸模就全被刮花了。

懂工艺的请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冲压钣金非我所长,权当抛砖引玉,猜想是:
1.片材印刷/覆膜(计算极限拉伸应变极限)
2.挤出凹凸形状
3.裁剪卷材宽度(上步有宽度补给)
4.成型钣金
至于印刷内容可能要考虑拉伸变型反向做出变型图案,以便拉伸后复原

网友:
不是在铁皮上先印刷好,然后再裁剪、成形的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发份资料,我的邮箱LWMXX@163.COM

网友:
冲压-成型-电镀-喷绘

网友:
上百度,“马口铁印刷工艺”……

网友(点评):
看到了,多谢指点!

网友:
这月饼铁盒上图案,我觉得应该是最后才喷绘上去的。

网友:
楼主搜水转印

网友:
我就是在制罐行业,我目前发现都是先印,后裁剪,最后冲压成型,马口铁是有一定的拉伸特性的,可以浅冲,类似月饼盒的盖子,但是盒子主体部分是接骨铆压而成,最后翻边,封罐机封底。置于拉伸痕迹和图案刮花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前者主要和材料质量有关(同样是马口铁,部分可能质量出现差异),后者主要和模具的配合精度有关,倒角啊,模具内面的粗糙度啊,上下模具的间隙等等有关,一般冲压时都采取有润滑措施,比如打蜡之类的,最后就是检查成品质量,亮油擦拭产品表面,最后装箱。总而言之这类罐子都是人工普冲,效率低,良品率低,产量低,不像化工罐那样自动线,生产速度快,产量高。

网友(点评):
多谢内行指导!又仔细看了一下手头的茶叶罐,的确能找到微小的伤痕。 看来印刷的涂料还是有相当的延展性和附着力的,因为对于罐子盖的浅冲拉伸,涂料并没有出现裂缝露出金属等情况! 多谢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成型后丝网印刷,UV印刷等。

网友:
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