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WIN小滑块注油枪

楼主(2016-09-27):
求HIWIN小滑块注油枪,这个应该是常用的,可就是买不到,都是大的,小的没有

楼主:
这个应该经常用,为什么没有卖的,找HIWIN也说他们不做油枪,可也应该提供配套信息。

网友:
这种油杯孔太小了注不了黄油的,只能注流体的导轨油之类的。

网友:
前面接根细管子

楼主:
如果不能加油,做着有什么用?

网友:
或者自己改造一个手动打黄油的油泵,只要与这个m4的接口接上,就行。

网友:
这种油嘴,是不需要注油的,自润型

楼主:
我们是做设备的,现在用户就要加油,现在用几个月就坏了,HIWIN说是没有加油的问题,他们不买油枪,他们讲把黄油刷在导轨上,用户不干,找油枪找不到

网友(点评):
把用户惯得这么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