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汽车底盘升降改装

楼主(2016-09-27):
  论坛里有没有做过或见过汽车底盘升降改装的。
  说说原理,控制方式,动力源,安装位置等等随便都可以。
  或有关的资料,网站推荐。

网友:
建议楼主不妨@下恁老厮 大侠

网友:
汽车升降用空气悬架,原理就是用空气压缩机形成压缩空气送到弹簧和减振器的空气室中,以此来改变车辆的高度。

网友(点评):
关于空压机还请大侠详细说说

网友:
空气悬架。。。在高速比如超过120km的时候自动降低高度
在低俗比如低于35km的时候默认你开的路况很差,自动上升,增加车辆的通过性

网友(点评):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这种改装以前见过,要在后备箱放储气罐啊。小型空压机应该也是接的汽车电源。

网友:
这个有用吗?

网友:
看过某一期的洗车介绍,有些型号的小汽车是有这个底盘升降控制的功能的,有手动控制,有的甚至有自动控制;网络上的汽车相关板块应该能找到。

网友:
空气悬挂的原理

网友(2018-01-08):
改一套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