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连接缠绕的麻绳承受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楼主(2016-09-27):
请问管件连接缠绕的麻绳承受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网友A:
棉麻绳是以亚麻为原料加工而成,使用温度为35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棉麻绳是以亚麻为原料加工而成,使用温度为350℃以下。

谢谢!

楼主:
不知是否如此

补充内容 (2016-9-27 15:13):
这是从网上百度来的

网友(点评):
应当是对的

网友(点评):
这是什么?

网友B:
但如果配合有油漆的话只能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如果配合有油漆的话只能120度

楼主:
在温度超过100℃的条件下还能用麻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棉麻绳是以亚麻为原料加工而成,使用温度为350℃以下。

估计达不到350度高温,因为这密封用的麻绳用火一点就着火,应该100度高一点那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