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重抓取装置

楼主(2016-09-27):
大家好,我现在要做一个能够按照准确的重量取料的装置,大家有没有什么成熟的结构或想法可以推荐一下,谢谢啦

网友:
太笼统了吧,比如说物料的形态、形状、节拍等等都没有,谁知道.........

网友:
就算做过也你也不一定能用上,基本条件先说下呀!

网友:
我有专利,食品包装

网友:
这个肯定有相关的类似的机构可以参考的。
抓取相关物品后,由重量感应器感应重量,按物品重量有序放置的机构一定有,而且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