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马达叶片放置问题

楼主(2016-09-27):
最近在做一款设备,气动的,做了个一体式轴心马达,在装配时存在动力不稳定的问题,就是装好后有的机器动力强劲,有的动力不足,偶然间拆了国外的一套马达动力部分,发现在其马达轴和叶片之间放置了弹簧,不知道什么原理,猜测是为了使马达在使用过程中,叶片能更好的被甩出,但是我们打样了一款弹簧,发现装上后,机器动力还不如没加弹簧,是弹簧的弹力给大了,还是这个位置的弹簧不是这个原因?小子初入这一行,没见过世面,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使叶片能更好的被甩出,与泵面有个初始接触力,就像液压叶片泵里面会通压力油一样。
2.应该是弹簧的弹力给大了,外国泵弹簧的弹力曲线有没有做出来?

网友(点评):
不做弹簧压力曲线,就是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使叶片能更好的被甩出,与泵面有个初始接触力,就像液压叶片泵里面会通压力油一样。 ...

您好,请问这个弹簧曲线图怎么做,做了有什么用,目前我们算的是弹簧刚度也就是弹簧系数,可以吗

网友(点评):
弹力大了会加大叶片与泵体之间的摩擦力,小了密封性不好

网友(点评):
自己做马达,就是个积累的经验值,根据你的叶片大小,转速,材料,决定弹簧曲线,问题很多,做出好马达没那么容易。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弹簧曲线图怎么做,做了有什么用,目前我们算的是弹簧刚度也就是弹簧系数,可以吗

是的,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打样了一款弹簧弹性太大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改,因为我们的结构和进口的不一样,还不能完全参照进口的规格,所以您知道怎么设计吗

网友B:
是叶片的厚度跟叶片槽的配合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叶片的厚度跟叶片槽的配合差吧?

有这个意思,之前是用走丝。后来改成慢走丝了,但是现在要做弹簧

网友:
叶片和叶片槽,应该是高精度分组选配的东西
你们图纸上规定间隙多少?6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