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高度自动调整结构

楼主(2016-09-27):
水刀切割时,刀头与切割工件的距离需要基本保持不变,一般在2mm左右。这样,在切割时特别是锥度切割时才能保证射出点的稳定。但是对于比较大的平板或者薄板而言,其起伏是无规则的,往往达不到要求。这样就会在切割时,比如切割一个带锥度的长条时,导致射出点不一致,切割工件的精度达不到要求。
所以需要一种Z轴能够自动升降的结构:即实时检测刀头与工件的距离,根据其距离的变化Z轴做出相应的上升或下降动作。

现试验了一种结构,发现达不到要求,由于是在有水有砂的环境中,总是容易卡住。
各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提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下面的这个用钨钢时觉得他耐磨,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他是一直顶着上面的弹簧的,所以和工件接触的力较大,磨损很厉害,使用1个多小时就磨损很多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材料推荐。

网友A:
1.采用你现有结构,重新考虑密封问题,杜绝水砂进入,此方法最简单,个人认为此处密封问题不难解决
2.钨钢磨损问题,因为你这里是加力下的纯摩擦,必然不好,楼主可设法改为滚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主要是防护问题吧。不但要防护升降机构,还要防护传感器。
有两个问题问下楼主:图片中的传感器检测距离精度怎么样?再有就是现有的升降机构是什么样的?(图中没给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主要是防护问题吧。不但要防护升降机构,还要防护传感器。
有两个问题问下楼主:图片中的传感 ...

传感器的精度应该还可以,一般检测距离在3mm左右。图中基本给出了这个结构:主要就是靠弹簧的力。固定套防脱套都是连为一体不动的。钨钢还有感应板以及固定感应板的那个滑套都可以随着工件上下移动。纯机械机构。

网友(点评):
奥,那是我没看懂,哈哈。 那传感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首先,设置一个值,比如3mm,然后比如由于工件起伏变化,下降了1mm,这个时候她就变成4mm,然后输出信号,让Z轴向下走1mm.

网友(点评):
明白了。咱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说的是Z轴升降机构,楼主说的是钨钢保持与工件接触的弹性机构。那就加防护罩或者选其它密封圈等改进密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采用你现有结构,重新考虑密封问题,杜绝水砂进入,此方法最简单,个人认为此处密封问题不难解决
2.钨钢 ...

主要是砂会堆积,有时候堆积多了然后又没有被水冲走,就会卡住失效。弹簧内时不会进砂的。
滚动也不太容易,因为有一个摆角问题,现在能够摆动的角度也就是10°,下面那个钨钢相当于是做的一小段圆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采用你现有结构,重新考虑密封问题,杜绝水砂进入,此方法最简单,个人认为此处密封问题不难解决
2.钨钢 ...

有单滚子轴承,类似于圆珠笔头结构

网友C:
二点建议:
1,钨钢头改成轴承弹子
2,弹簧改细增加有效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点建议:
1,钨钢头改成轴承弹子
2,弹簧改细增加有效圈数

改成轴承弹子?把轴承弹子中间挖空成这样的形状?
弹簧改细增加圈数可以试试。
感谢!

网友(点评):
对,象机油杯中的弹子一样,不掉出来。

网友(点评):
改成轴承,这样,是否会在旋转过程中,干涉到水流。感觉不太好设计。

网友D:
不是很明白,如果能保证2mm的间隙,就应该不存在磨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明白,如果能保证2mm的间隙,就应该不存在磨损的问题。

刀头和工件保持2mm间隙,但是底下的钨钢是和工件时时接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刀头和工件保持2mm间隙,但是底下的钨钢是和工件时时接触的

时时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馈刀头的位置。感觉这种接触式的反馈方案有问题。越硬会擦伤工件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时接触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馈刀头的位置。感觉这种接触式的反馈方案有问题。越硬会擦伤工件表面。

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也有想过用气压式的,但是工件表面可能会有堆积的砂,可能会造成测量结果不准。

网友(点评):
可以在离喷头比较近的地方用滚动摩擦,也应该可行。让喷头和检测装置互相独立。

网友(点评):
这样,有可能导致测点不够真实和准确。不能真正反映喷头的位置。

网友(点评):
嗯,互相独立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也有想过用气压式的,但是工件表面可能会有堆积的砂,可能会造成测量结果不 ...

钨钢1小时磨损,难道工件表面没有磨损?是否可能看不出来?或者要求不高,如果要用这种结构,我反而认为用铜代替钨钢,易损件,定时更换。保护工件表面。减少摩擦系数和磨损,使用费用减少。

网友:
最下面的应该是要滚动接触才行,做个滚轮之类的,这样才不会磨损。
如果是是冲水不够,可在接触处前方加个喷嘴。

楼主:
上面的结构一般来说,只能在小锥角切割时有用,并且在摆角越大时,精度会越低。在网上又找到另一种结构。这种好像可以实现大锥角切割时的高度调整。

两种思路不一样。第一种是随刀头摆动而摆动,第二种为固定式结构,更好一些,刀头摆动可以更大。

网友E:
   参考激光切割机,应该有现成的调高器卖。可能是电容感应的 但是不知道有水会对电容感应有影响么。

网友:
做个滚轮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激光切割机,应该有现成的调高器卖。可能是电容感应的 但是不知道有水会对电容感应有影响么。

感谢,网上查过了,确实有现成的卖,不过好像不支持刀头摆角。

网友F:
减轻钨钢对工件的压力。
让钨钢的寿命增加到几天,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减轻钨钢对工件的压力。
让钨钢的寿命增加到几天,就不是问题了。

是的,主要是要不断的调整或更换弹簧,让这个力刚好适合:时时都接触工件,并且在有外力冲击时还能保持相对的稳定。

网友(2023-07-26):
结构问题

网友:
高手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