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方法

楼主(2016-09-27):
一体的,不知道有哪些加工方法

401713

401713

网友:
球头端留着,车外圆、螺纹,铣六面,调头加螺套车球头

网友:
材料呢,要求呢?
车、铣。

网友:
四种方法
材料压铸+普车
棒料+数控编程车
棒料+普车靠模
失蜡铸+普车

网友(点评):
错1、4是否还要铣六方看要求

网友(点评):
量多用铸件,量少用棒料。

网友(点评):
是的,也要看球部精度要求。

网友:
顶看不上你们这些画图不注尺寸公差,型位公差,粗糙度的,技术要求。让后端怎么加工,怎么验收,出问题怎么故障层别?

网友:
原材料是啥?

网友:
默认按照0.03公差1.6粗糙度45#要求来做
先车加工右端带牙位置,全部干到位,并且六角位置留量
然后车加工左端球位置,干到位,接刀你可以在六角位置接刀
然后车铣复合中心的可以在车球的时候一序下,顺带干六角
如果没有就上带第四轴的加工中心
大批量材质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综合考虑铸造
小批量就直接棒料放量5mm干吧……

网友:
看你们这么回复挺热心的,该类似零件我公司做过,就是汽车才转向球头,材料是铸铁件,工艺就2部,1车螺纹端,2螺纹端定位车球体,数控车干的活,竟然还有大神安排普车干!汗颜啊,我还听说普车能车出真圆的。

网友:
就问你那个圆什么要求

网友:
棒料,车——铣——车

网友(2019-08-08):
批量大的话直接锻造,成本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