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淬火温度测定

楼主(2016-09-27):
产品:汽车减震器活塞杆,目的:测定活塞杆高频淬火温度
状态:活塞杆高频淬火时自身高速旋转,并通过线圈,加热后会有冷却水进行冷却
这样的有种状态下有没有哪位大侠能高速我有好的方式或者仪器测定高频淬火时活塞杆表明的加热温度。

网友:
红外测温仪

网友A: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我们用过,感觉不是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我们用过,感觉不是很准确。

这种测温方便,如果对温度偏差要求不是太高,用这种就很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试过红外测温仪,但是测的都不是很准确,我询问过设备厂家,厂家告诉我说一般的红外测温仪不能很好的穿透水雾,所以测试不准,要想穿透水雾的红外测温仪,价格得在10万以上。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划算了,为了一个温度。楼上的大侠,能否将你的红外测温仪的型号告知在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