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监理写周报怎么分辨拍的照片对应的设备?

楼主(2016-09-27):
各位前辈,由于最近跟了好几个小厂子,平常去查看进度,就用手机拍个照,现在写周报了,问题来了!!我要怎么分辨哪个是哪个啊!!!!!

网友:
拍照片时,让地址自动显示在照片上。

网友:
你自己拍的照片都不知道那个是哪个?
调出照片的信息,里面有拍摄的时间,如果拍摄时打开GPS里面有位置坐标。

网友:
好习惯胜过好老师,日事日清。

网友:
三星平板,随手加备注。

网友:
实在难分,安排被检查对象开一次图片自己认领微信会。

网友:
看时间信息

网友:
现在监理的小制造厂越来越多,问题也相对比较多,拍照片的时候在人家设备上写个记号或者用张纸写了设备名称放在上面再拍照片。本人最近使用石化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这个平台有配套的手机端,手机端有日志功能,只要拍完照再用语音描述具体设备问题,操作简洁又不会混乱设备对应关系,可以有效保证工作的高效率与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