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设计中Pd与P分别指的什么?比如我这个是电机和泵之间通过同步带轮进行连接

楼主(2016-09-27):
同步带设计中Pd与P分别指的什么?比如我这个是电机和泵之间通过同步带轮进行连接,式中的Pd与P分别对应哪个的功率?

网友A:
P---power 功率
Pd----design power 设计功率

网友:
P就是你的电机功率

网友B:
Pd设计功率,P名义功率,P就是实际计算功率即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设计功率,P名义功率,P就是实际计算功率即电机功率。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设计功率,P名义功率,P就是实际计算功率即电机功率。

3Q

网友(点评):
2Q=3Q

网友:
这两天刚好看这一块
P--所需传递的额定功率,如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或名义的负载功率
Pd--计算功率

网友:
我公司专业做同步带轮传动的 加我QQ:30396709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ower 功率
Pd----design power 设计功率

明白了

网友:
计算项目     符号      单位      计算参数及其选定
设定功率      P0       KW        P0=KA*P         P—传递的功率   KA—载荷修正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