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卡尺的应用技巧

楼主(2016-09-27):
我前几天看到了一片关于卡尺使用技巧的帖子,找了半天没找到,类似于这样的卡尺测量技巧,大神们还有别的小技巧吗,都来分享一下!

网友A:
这要什么技巧,卡上度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什么技巧,卡上度数就是了!

卡尺有好几处能测量的地方

网友(点评):
卡尺说明书上会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尺有好几处能测量的地方

笼统来说不就前端测外径、内径(外尺寸、内尺寸)、尾端伸出的杆子测深度么

网友:
游标卡尺使用技巧
http://www.cmiw.cn/thread-471079-1-1.html

网友B:
不会读数的话直接换数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读数的话直接换数显的吧。

 晕,看清楚帖子在说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看清楚帖子在说话。

说这话绝对没有看低楼主的意思,我们公司现在用的都是数显的,一是读数快,效率高且不会出错;二是有些图纸是英制的尺寸,卡尺上有公英制切换按钮,需要的时候切换一下,不用再用计算器换算了。
卡尺就是一测量工具,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技巧吧,关键测量者能看的懂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这话绝对没有看低楼主的意思,我们公司现在用的都是数显的,一是读数快,效率高且不会出错;二是有些图 ...

我说的是测量技巧,跟数显的不数显的没有关系。

网友:
照片上的方法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2016-10-27):
也是有点技巧的,锁紧副尺和主尺紧固螺丝的顺序,将直接决定你的测量结果。我们经常要量一个不规则的件,不好量很难卡紧,紧固螺丝的顺序很重要。

网友:
长度,外径,内径,孔深,好像也就这几种功能了,具体使用技巧都是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