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软件,凸轮连接问题

楼主(2016-09-27):
本人想用   这两个凸轮  用PROE软件进行凸轮连接,   但由于凸轮B的凸轮曲面为扭曲的,无法完成配合,  不知大侠有没有好的办法,能不能把凸轮B,不让它扭曲,  有高手会画吗? 或是用其他办法解决这个凸轮连接问题,  谢了

网友A:
“能不能把凸轮B,不让它扭曲“,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凸轮B,不让它扭曲“,什么意思啊?

径向凸轮的曲面可以很好的与凸轮轴承配合,而端面凸轮(如凸轮B)的曲面不知道怎么与凸轮轴承配合,你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B:
从接触看,不应该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接触看,不应该扭曲

是呀,扭曲了就没有办法进行凸轮连接了,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2016-12-17):
LZ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