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打开的Stp文件内的模型怎么打散

楼主(2016-09-27):
如下图,用UG打开的Stp文件内的模型,绿色部分点击是一整块。求高手用什么办法把它打散?

网友:
编辑--特征--移除参数

网友(点评):
命令执行,但无变动

网友:
插入--修剪--拆分体

网友(点评):
这只能作切割,不能把诸如轴承之类拆分并拿出来啊

网友A:
应该是导入Stp文件吧。导入试试中,看是否分开的实体。
如果导入stp文件后,出现这种一体化的结构,可能人家建模时是合并成一体了,只能手工来剪切,分开,等等。

网友(点评):
正是合并成一体,但我总在想,是否有比如按照体面生成的时间来解码之类的方法,去把它支解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导入Stp文件吧。导入试试中,看是否分开的实体。
如果导入stp文件后,出现这种一体化的结构,可能人 ...

导入的只能是实体了,没有建模的过程的特征的了。

网友:
人家把这个文件发给你的时候已经把参数移除了 做成一个stp文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发文件给你的人发源文件给你,或者把你想要的东西单独发给你

网友(点评):
这个我知道,正因为人家不给,才找办法,再想想

网友B:
那你自己再导出X-T格式下 在导进来就看看
我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自己再导出X-T格式下 在导进来就看看
我就是这样弄的

那人家就做成一体的了    只能自己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