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加工固定装置能否实现

楼主(2016-09-27):
  上述精加工件属于一种固定装置,主要安装在燕尾装置进行锁紧,通过螺杆穿透其中进行拉紧从而达到固定作用,想请问各位大神,对于这种锁紧方式能否换成在滑块外套上一层胶套,在胶套内充气,从而使胶套膨胀达到固定的作用,类似汽车轮胎加气的原理。需要锁紧时对胶套进行充气,需要松开时将内部气体排出。这样能否实现???
  谢谢了~~~~

网友A:
个人感觉可靠性和精准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可靠性和精准度不高

因为现在的固定和拆卸极为不便,你有更好的建议不?谢谢~~~

网友B:
1.可以实现,但会带来更多麻烦如下
(1)胶套和滑块及螺杆怎么连接。
(2)胶套怎么充压,气嘴怎么加,怎么放气,气源怎么来。
(3)胶套要承受多大压力,能抗压不,怕铁屑、油污不。
(4)往燕尾槽里怎么塞进去。
~~~
总之问题重重
楼主最好从别处想想,别的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的固定和拆卸极为不便,你有更好的建议不?谢谢~~~

现在是用扳手松紧的,你能否考虑到用液压缸在下方反方向拉紧,这样成本会增加。考虑到你的使用频率。我这有个你样的滑块里面还有个涨块的,夹紧的时候用液压缸下拉。会弹的时候是用四周的弹簧收紧的。

网友(点评):
这种我们曾经用过,靠弹簧复位,弹簧容易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用扳手松紧的,你能否考虑到用液压缸在下方反方向拉紧,这样成本会增加。考虑到你的使用频率。我这 ...

因为我这个滑块的上面安装的齿板是要受力的,而且承受的力还不小,如果用液压杆,在运行的时候频繁的震动不就会导致液压杆也受力吗?时间长了,我担心液压杆承受不了这个受力,会容易损坏。你有联系方式吗?留一个,好久电话和你联系  我的是152811920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以实现,但会带来更多麻烦如下
(1)胶套和滑块及螺杆怎么连接。
(2)胶套怎么充压,气嘴怎么加,怎 ...

开始想的是在滑块外面套一层胶套,就类似汽车的轮胎原理,里面钢圈外面轮胎,直接加气即可,只需要在滑块上的胶套安装一个类似气嘴的,因为平时运行时没什么油污,也没有高温,铁削没有,只有点灰。量大直接配个空压机,将气管固定在一个位子,需要加气的时候直接加气就行了,拆卸的时候放气即可

网友:
气胀轴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