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制管螺纹的疑惑

楼主(2016-09-27):
请教一下各位大大们途中的几个管螺纹分别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401760

401760

网友:
NPT、PT、G螺纹、公制螺纹的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470811-1-1.html

网友:
圆柱管螺纹 British Standard Pipe Parallel thread(BSPP)正式定义于螺纹标准BS-2779里,指的是英标非密封用圆柱管螺纹。后由新标ISO-228(严格来说是BS-EN-ISO-228)取代,用字母G标示。
圆锥管螺纹 British Standard Pipe Taper thread(BSPT)是一个作废的螺纹标准(BS-21),但目前仍在广泛使用。新标统定为R螺纹(ISO-7)。

网友:
ISO 7/1 是 管螺纹, 其螺纹为55°密封管螺纹,牙顶和牙底均为圆弧形,螺纹锥度为1:16。螺纹旋紧后,螺纹副具有密封能力。配合方式如下:1.内柱/外锥,密封机率高,用于低压静载,水管及煤气管多用。
而ISO 228-1,55度非螺纹密封连接的管螺纹,这个最常见,要加生料带作为密封。

网友:
http://www.cpcworldwide.com/Portals/0/Library/Resources/Literature/WhitePapers/Documents/NPT_whitepap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