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配合有误

楼主(2016-09-27):
配合时,涡轮轴向与蜗杆轴向不垂直,是导程角的问题还是齿形角的问题

401763

401763

网友:
轮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滚刀和你蜗杆一致吗???

网友:
大吗?没有修正的办法,重做一对。

网友:
这涡轮蜗杆不是一家做的?

网友:
这个涡轮蜗杆我基本都没有用过,怕用不好,所以都避开它,过来涨点知识,说不定以后用到,期待中

网友:
不会装配吧?蜗杆螺旋升角-轴线摆角=蜗轮齿斜角,
也就是如果蜗轮如果是正齿的,蜗杆就应该与蜗轮切线成螺纹升角的摆角。

网友:
你这这画了个直齿性质的蜗轮。也要与蜗杆相等的螺旋角。

网友:
蜗轮加工问题

网友(2018-05-24):
中心距和涡轮的轴线要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