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的光电开关可以改成行程开关吗

楼主(2016-09-26):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四线的光电开关可以改成行程开关吗?要接到PLC上的,如果可以的话,怎样接呢?
光电开关的接线图:白色接正极,棕色接正极,黑色接负载然后接正极,蓝色接负极

网友A: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黑色的线是信号线,输出的极性是负极,或是gnd型。若是你的plc信号输入端是需要负极型的还可以,若不是的,则需要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黑色的线是信号线,输出的极性是负极,或是gnd型。若是你的plc信号输入端是需要负极型的还 ...

怎样转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黑色的线是信号线,输出的极性是负极,或是gnd型。若是你的plc信号输入端是需要负极型的还 ...

输出的极性不是正极吗?

网友:
把光电形状上的接线图发上来,大家就看清楚了。其中二条线是接电源的,另二条是接入到plc的输入的。
或者确定型号规格后,上产品的官网咨询,找说明书。

网友:
这个是接近开关的.供参考.

网友:
看你的PLC是属于什么输入类型的再选PNP型或NPN型的光电

楼主:
继续昨天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四线的光电开关可以改成行程开关吗?要接到PLC上的,如果可以的话,怎样接呢?
光电开关的接线图

网友:
1,可以
2, 接法二图由左到右分别是
    WH接电源
    BN接接信号线接进plc
    Bu接公共地

网友B:
可以的,你不是用四线吗,用两线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不是用四线吗,用两线改下

怎样改,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WH-接PLC电源正(或外接正), BU-接PLC的COM, BK-接信号(常开).

网友:
白色的那根线应该是常开或者常闭的切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