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密封性管螺纹与非密封性管螺纹

楼主(2016-09-27):
前几天发了一篇帖子”NPT、PT、G螺纹、公制螺纹的区别”,链接如下:
[url=NPT、PT、G螺纹、公制螺纹的区别 http://www.cmiw.cn/thread-470811-1-1.html (出处: 机械社区)

其中关于螺纹密封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现总结并进一步阐述如下:

      BSP螺纹是英文British Standard Pipe thread的缩写,指的是英国标准管螺纹。它是整个管螺纹体系的简称,曾在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大范围使用,并一直延用至今。
     按螺纹类型,可分为以下两种:
  • 圆柱管螺纹 British Standard Pipe Parallel thread(BSPP)正式定义于螺纹标准BS-2779里,指的是英标非密封用圆柱管螺纹。后由新标ISO-228(严格来说是BS-EN-ISO-228)取代,用字母G标示。
  • 圆锥管螺纹 British Standard Pipe Taper thread(BSPT)是一个作废的螺纹标准(BS-21),但目前仍在广泛使用。新标统定为R螺纹(ISO-7)。

     按密封联接方式也可分为两种:
  • 非密封用联接 主要指非密封用的G系列的内、外螺纹配合,需要使用密封环、密封垫或密封带来达到密封效果。
  • 一般密封用联接 包括“锥/锥”与“柱/锥”两种配合方式,即圆锥内螺纹(Rc)+圆锥外螺纹(R2)和圆柱内螺纹(Rp)+圆锥外螺纹(R1)。通常欧洲国家采用“柱/锥”配合,欧洲以外的国家采用“锥/锥”或“柱/锥”配合。为了保证密封效果,必要时需使用密封剂。不使用密封剂就能达到密封效果的又叫“干密封”,如NPTF,英制螺纹无此配合方式。

     许多朋友对BSP螺纹的迷惑在于BSP螺纹到底是哪一种螺纹,是不是G螺纹,亦或是Rp螺纹。
我猜想,认为BSP螺纹就是G螺纹的原因在于既然新标ISO-228代替了旧标BS-2779,那么就应该是G螺纹代替了BSP螺纹,即BSP=G。

可是,对吗?
如文中所说,BSP是个螺纹家族的简称,G螺纹只是其中一员,用G螺纹代替BSP螺纹显然不合理。又有人会觉得BSP默认是BSPP,即英标圆柱管螺纹,这样的话G=BSP理所当然。先不说“BSP默认是BSPP”这种观点对错与否,即便是这样,那BSP螺纹就是G螺纹了吗?
在ISO-7/1中特定了一个符号Rp,即与圆锥外螺纹配合的圆柱内螺纹代号为Rp。这就表示整个BSP螺纹家族里的BSPP圆柱管螺纹除了非密封用的G螺纹外又多了一个密封用的Rp螺纹。所以,单纯的认为BSP=BSPP、BSP=G或BSP=Rp都是不合理的。
出现这种情况,归根溯源,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标准对BSP螺纹做过类似于M、MF、UN、UNC、UNF这样明确的螺纹指定,它只是一个螺纹体系的统称。因此,形如“3/4-14 BSP”此类的标记是不妥当的,而严格的标注应该指定对应具体的标准,如“3/4-14 BSP to BS21”,然后看图纸,若标注是圆柱内螺纹,即为新标ISO-7/1中的Rp螺纹。切屑丝锥攻丝的话底孔推荐为24.10,而非G螺纹中的24.50。

但实际生产加工过程中又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这种情况,老外的图纸经常就这么标注。虽然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猜测BSP螺纹是G螺纹(多数情况下是对的),但遇到这种标注,还是建议向原设计者问清楚到底是哪一种规格,是G、Rp还是Rc,以避免造成螺纹不合格,装配后燃气、油料泄露。

网友:
又加深了密封螺纹知识。

网友:
这方面内容资料比较杂乱,先收藏,静下心来也研一研。

网友:
樓主給力,再次貢獻力作

网友:
都备注一下

网友:
遇到很多次了,标BSP,每次都要问,不过如楼主所说大多情况是G吧,我遇到的BSP就都是G螺纹 。

网友:
工作是油井管螺纹,原来还有这么多种

网友:
       密封螺纹属于锥管园螺纹的一种,最广泛的适用是石油套管。既API石油管线管螺纹。分为圆螺纹和偏梯螺纹两种,偏梯螺纹注重的是抗拉性能,圆螺纹注重的是密封性,合格的螺纹配合专用密封脂和专用拧接机,水试验压力可以高达80Mpa.加工标准一般是:锥度16:1,每英寸8齿,他的测量较为繁杂,锥度,齿高(螺纹单侧高度)紧密距加螺距(既每英寸螺纹齿底偏差)。其中齿高和螺距表采用比对式,锥度表英制。这就是石油套管传统意义的三表,加螺纹规测量紧密距后,能把产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当然,这是密封螺纹的一个分支。但是从高压螺纹密封来说,这个是比较广泛的。一般的液压大多采用密封圈加螺纹或者锥面加螺纹的方式。抛个小砖头,有玉石砸过来吗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7-05-13):
现在感觉主要是Rp内螺纹和G螺纹比较难区分 都是圆柱螺纹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最近应用管螺纹密封的比较多!!

网友(2017-12-26):
学生还在纠结接管子要不要缠省聊天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8-07-13):
干密封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2019-09-10):
R应该是密封锥螺纹,R1是与Rc配合外螺纹,R2是与Rp配合的外螺纹 GB/T7306.1-2-2000,非密封管螺纹内螺纹G11/2" 外螺纹G11/2"A G11/2"B   GB/T7307-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