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种工装夹具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6-09-27):
小弟现在要设计一个夹持平板的工装夹具,要求是平板的长宽变化后夹具可以很方便的适应尺寸变化,即手动调节夹具改变夹持端位置重新对平板进行夹持固定,附图是小弟之前设计的方案,但是师兄嫌太麻烦(还要拧螺丝),他们想要的效果就是:平板尺寸改变后,调节夹具位置后很方便的进行固定锁紧(这一套东西要安装在一个空间不大的罩子里面)。我想在夹持块1一端加一个丝杠螺母,另一端接直线导轨调节Y方向,X向又要如何调节并且锁紧方便?目前没有太好的思路,求前辈们不吝赐教,给小弟一点思路。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A:
让他给个思路最好了,不然又要觉得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他给个思路最好了,不然又要觉得麻烦了

他就想要方便一点,也没说什么思路。

网友B:
师兄想锻炼你,他肯定已经想了个比你好的方案,但是也要给你动脑筋的机会

网友C:
看看“车载手机支架”夹持原理 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D:
你这个属于限制X、Y两个方向的平动自由度,我给你一个图,你看下大概结构,跟你的基板不太一样,但是同属于限制平动自由度的。假设里面绿色的是你的基板。

网友E:
X向采用手柄凸轮机构锁紧方便

网友F:
尺寸啊尺寸,没有尺寸,不出方案

网友G:
还缺少条件,比如你平板的长宽变化范围?厚度?什么材料?

网友H:
只是平面XY定位,其实没必要那么麻烦。平板一个角作个L形板用于定位,平板的对角也做个L形板,这个L形板可以做成带转轴的,L形板上方固定个小把手。就可以手动固定了。这个L形板后面也可以长个结构,用压缩弹簧也可以。这个要看你的定位要求,材质,尺寸。选个简易可行的就好。如果是易变形的薄板,甚至都可以直接XY方向各加一个定位柱就可以。
只提供个思路,你自己再想想
如果是可自动抓取和放松的抓手,而且移动有精度要求,那就是另外一种思路了

网友I:
提问有了,题目有了,要求不够清晰,应用方面不够清晰。

网友J:
让你领导出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师兄想锻炼你,他肯定已经想了个比你好的方案,但是也要给你动脑筋的机会

也不是,他在弄另一部分,昨天我自己又想了一种方案,还需要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你领导出注意吧

哈哈,不能跟领导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提问有了,题目有了,要求不够清晰,应用方面不够清晰。

要求就是如何很方便的让夹具适应平板尺寸变化,调节方便,锁紧方式简单(他们就是想少拧螺丝)。

网友:
用磁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车载手机支架”夹持原理 对你有没有帮助

嗯,昨天看到那种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属于限制X、Y两个方向的平动自由度,我给你一个图,你看下大概结构,跟你的基板不太一样,但是同属于 ...

谢谢建议,这种方式我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嗯,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X向采用手柄凸轮机构锁紧方便

嗯嗯,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尺寸啊尺寸,没有尺寸,不出方案

基板360*1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缺少条件,比如你平板的长宽变化范围?厚度?什么材料?

平板变化范围360*180mm,厚度12mm,材料钛合金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平板的尺寸,不是长宽变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是平面XY定位,其实没必要那么麻烦。平板一个角作个L形板用于定位,平板的对角也做个L形板,这个L形板可 ...

谢谢建议,我昨天又想了一个方案和你这个类似,我是准备在夹持块1下面加丝杠滑块和直线导轨滑块,用手柄旋转丝杠使夹持块1 在Y向运动,然后在夹持块1一端安装一个L型板 用螺栓调节距离。

楼主:
引用 楼主:
平板变化范围360*180mm,厚度12mm,材料钛合金

是基板长宽变化范围,只要是这个范围都可以

网友D:
你看看这种结构能给你带来点启发不,原理像个真空吸盘,上下的平动很轻松,左右前后的平动受约束,成人用品里的带吸盘的飞机杯也有这种结构。祝好!

网友D:
下面这种方案使用在汽车车身钣金件检具当中,红色手柄的叫手夹钳,与工件接触的部位是橡胶的,利用自锁的原理限制工件的平动自由度。

网友(点评):
这种机器在工装上用得特别多,夹紧力小。

网友:
产品名称:玻璃吸盘
产品型号:JR-8302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种结构能给你带来点启发不,原理像个真空吸盘,上下的平动很轻松,左右前后的平动受约束,成人用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这种方案使用在汽车车身钣金件检具当中,红色手柄的叫手夹钳,与工件接触的部位是橡胶的,利用自锁的原 ...

嗯,这种看到过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求就是如何很方便的让夹具适应平板尺寸变化,调节方便,锁紧方式简单(他们就是想少拧螺丝)。

2个直角面固定为基准,2侧用杠杆推平面推紧,够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2个直角面固定为基准,2侧用杠杆推平面推紧,够简单吧

嗯,是简单

网友:
四角固定方法可以实现,用钣金件把四角连接起来

网友K:
不知道你夹具定位和工况,只是针对你的问题想了个简易工装,还需自己完善,不喜勿喷哦!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对角夹持,一边为固定端,一边为可调节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夹具定位和工况,只是针对你的问题想了个简易工装,还需自己完善,不喜勿喷哦!

嗯,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2016-12-20):
不考虑成本,可以考虑气动缸侧压式,一次两件或多见装夹

网友L:
一次四件 中间四个自动气缸或油缸压紧装置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次四件 中间四个自动气缸或油缸压紧装置 仅供参考

嗯,谢谢,我之前已经想到一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属于限制X、Y两个方向的平动自由度,我给你一个图,你看下大概结构,跟你的基板不太一样,但是同属于 ...

赞,图画得挺好。方管如果有缝,就不好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夹具定位和工况,只是针对你的问题想了个简易工装,还需自己完善,不喜勿喷哦!

这种槽做导向,好画图,不好加工哦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C:
看看“车载手机支架”夹持原理 对你有没有帮助

那种滑槽的手机直接拆过,结构做的相当巧妙,不得不佩服那个思维啊

网友(2018-02-09):
百度:夹紧机构
即:气缸推一个旋转盘,带两个旋转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属于限制X、Y两个方向的平动自由度,我给你一个图,你看下大概结构,跟你的基板不太一样,但是同属于 ...

怎么大家都是用SolidWorks,就我一个是用UG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