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钢丝绳长度如何计算?

楼主(2016-09-27):
行车钢丝绳长度如何计算?

网友:
我以前是做起重机设计的,每次都要计算钢丝绳长度。
这个问题,貌似《起重机设计手册》都不屑于讲解。
我计算时,是按照吊钩放置在最低位置,根据倍率(滑轮数量),滑轮半径、卷筒半径,卷筒上的最少安全圈数,就可计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