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贴层的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6-09-28):
最近在做一个工装,形式是两个半圆抱箍抱在直径1米的轴上,轴的材料比较软,为了不刮伤轴本体,有朋友介意在抱箍的内圆面贴一层聚四氟乙烯,之前没了解过。
想请教论坛大大们,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聚四氟乙烯的厚度该选用多少?我这个抱箍的厚度是不是相应的单边车掉一个厚度的量

网友A:
1.楼主的抱箍起什么作用?
2.就是简单的抱紧应该没问题。
3.把多厚材料下面去多厚。
4.就是普通的抱箍,不用去了

网友B:
聚四氟乙烯俗称特氟龙,玻璃纤维胶带的厚度为0.13~0.40MM、纯特氟胶带的厚度为0.08~0.5MM都可以生产。至于车不车轴要看你贴的特氟龙绕轴的厚度而定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涂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楼主的抱箍起什么作用?
2.就是简单的抱紧应该没问题。
3.把多厚材料下面去多厚。

你好,抱箍是用来固定一台小型孔加工设备,周围没有地方固定,所以想通过抱箍固定在轴上,再把设备固定在抱箍上。贴特氟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轴的,出于这种目的贴层的材料厚度有没有可供选择的范围,或者推荐一下。
关于是否车大抱箍内孔,我原先的想法是如果贴层的厚度达到1mm以上,是不是该把抱箍的内孔车掉2mm,以便抱箍和轴贴合,如果贴层只有几十个丝的话应该就不用,毕竟轴的直径有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聚四氟乙烯俗称特氟龙,玻璃纤维胶带的厚度为0.13~0.40MM、纯特氟胶带的厚度为0.08~0.5MM都可以生产。至 ...

你好,抱箍是用来固定一台小型孔加工设备,周围没有地方固定,所以想通过抱箍固定在轴上,再把设备固定在抱箍上。贴特氟龙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轴的,出于这种目的贴层的材料厚度有没有可供选择的范围,或者推荐一下。
关于是否车大抱箍内孔,我原先的想法是如果贴层的厚度达到1mm以上,是不是该把抱箍的内孔车掉2mm,以便抱箍和轴贴合,如果贴层只有几十个丝的话应该就不用,毕竟轴的直径有1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抱箍是用来固定一台小型孔加工设备,周围没有地方固定,所以想通过抱箍固定在轴上,再把设备固定在 ...

最好上传实物照片,再看你描述就清楚了

网友:
垫着用,按越薄越好的原则,在本地市场买到就可确定。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到市场去看,能够买到的厚度,再决定,一般几mm够了。至于是否去掉,看原来结构的刚度有没有富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