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作用解释

楼主(2016-09-28):
此图中焊接符号的意义和作用分别是什么?求大神解答

楼主:
点焊意义在什么地方?好像并不能起到链接作用

网友:
1.我判断这里应该是个角钢,内侧填角焊图中3处所指,外侧点焊图中1处所指,没问题。
2.连接角钢外侧与底板。

网友A:
1、点焊,最好在主视图给出焊点位置(在角钢的宽度方向);
2、此位置角钢与钢板搬边的角上有间隙,无法焊接。即使焊接,也不是角焊缝;
3、角钢与钢板断续焊缝;

网友:
1 点焊,焊点直径3mm,5个焊点,间距150,共2处;
2/3,角焊缝,焊高5mm,焊后磨平,共4处。

网友(点评):
点焊也应该磨平吧。

网友(点评):
点焊本身表面就是平的

网友:
张见识了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点焊,最好在主视图给出焊点位置(在角钢的宽度方向);
2、此位置角钢与钢板搬边的角上有间隙,无法焊 ...

2位置不应该是角焊缝吗?一直都是这样标的
图中的点焊有用吗?是不是起到简单连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