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偶尔会出现模型找不到了

楼主(2016-09-28):
solidworks2016偶尔会出现模型找不到了,什么原因造成的?显卡的事?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不知道原因。我们用的工作站。应该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一般都是重建模型,或者关掉再开

网友:
友情提示:
新版本容易出幺蛾子。。。
尝鲜就要有当小白鼠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