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螺纹线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9-28):
(图片)

网友:
看看零件图打孔的时候对话框下方装饰螺纹线有没有选择

网友:
3D零件特征里有显示吗?

网友:
标准件不要剖哦

网友A:
在插入模型项目属性管理器中找到装饰螺纹线,勾选之

网友:
画螺纹只能给个影子,这就是SW的不足之处。

网友:
我用的迈迪工具,螺纹剖面会显示螺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插入模型项目属性管理器中找到装饰螺纹线,勾选之

斑竹的说的很对

网友B:
装配体里面不显示装饰螺纹线的,没办法

网友(点评):
自己用草图画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插入模型项目属性管理器中找到装饰螺纹线,勾选之

得到的是全部的螺纹线,不可见可见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里面不显示装饰螺纹线的,没办法

显示的,我以前用是显示的,但前几天重装了

网友:
螺纹装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