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型气泡水平仪偏差问题

楼主(2016-09-28):
上图这两种状态,是否有水平偏差?水平角度偏差能达到多少?
我的气泡水平仪灵敏度:12-18arcmin

网友:
自动安平水准仪,调到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1.一般调到这样也就认为平了,
2.偏差不会超过灵敏度

网友(点评):
这东西还得是日本的好。

楼主:
嗯, 我选择的是瑞士的。

楼主:
我问了下公司的前辈“右图表示已偏斜12-18分”

网友:
使用这类水平仪,测量前,除了作180校对外,还要进行90和270的校验。

网友:
一般的水平仪有刻度的,能读出数值;这个没有,要看说明书。

网友:
自己搭一个装置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