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计算涡轮蜗杆和齿轮啮合参数的插件或excel表格

楼主(2016-09-28):
输入相关参数,能够自动计算出其他参数的软件或者excel表格

网友:
你是哪里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楼主:
请大师们分享下,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么??

什么插件能分享吗?

网友:
SW里,迈迪工具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插件能分享吗?

这是迈迪插件的截图。

网友C:
用excel,自己做一个,更加符合自己的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excel,自己做一个,更加符合自己的需要。

对!建议楼主自己弄一个;先搞清楚参数的相互关系,及基计算公式,自己弄一个出来,再分享给大家,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