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求助

楼主(2016-09-28):
需要做几块大板,现在考虑用TH200或者HT250变形量小,2000*1600,上面加工多条T型槽用于安装夹具工装,厚度暂时未定,不知道变形量有多大,有哪位大神做这方面的?上海周边的铸造厂家谁能给推荐个?

网友A:
单独铸成一块平板不好,要做的很厚,才能保证变形比较小的要求。

泊头有很多厂家做铸铁平台的。

网友B:
1.看你T型槽大小,少说面厚也得60-70mm,就一面最好后面加筋,
2.铸件你这尺寸其实也不算大。
3.杭机铸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铸成一块平板不好,要做的很厚,才能保证变形比较小的要求。

泊头有很多厂家做铸铁平台的。

就是上图这样的东西,有上海附近的厂家推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看你T型槽大小,少说面厚也得60-70mm,就一面最好后面加筋,
2.铸件你这尺寸其实也不算大。
3.杭机铸造 ...

T型槽其实也不大宽30-18深30间隔100左右开一条,现在不知道最薄能做到多少!谢谢,我找下杭机问问!就不知道人家在意这小单不!

网友:
我用的都是吴江和常州的,那边便宜点吧

网友:
哎,找万能的马云啊

网友:
上网找杭州肖山大把

网友:
变形量不用担心,铸造厂会考虑,如薄壁处会有补缩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