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求助

楼主(2016-09-28):
初学sw,我想讲这个风扇罩按照四个安装孔安装,现在是问题一:给四个孔不是圆柱体,不能进行同轴心;

问题二:四个固定的平面没法和安装面重合,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在罩子上做辅助草图圆定位

网友A:
1.在风扇罩上新建立二根轴线
2.在风扇罩上新建立一个平面

网友:
1: 在风扇罩前面建个基准面。
2:  利用草图在基准面上建4个基准点。(螺丝孔同心的)
3:配合是用基准面与平面配合。基准点与螺丝孔配合

楼主:
这个罩是我下载的一个零件,我也在上面画了一个圆

网友(点评):
可以不用配合命令,直接用坐标定位。

楼主:
先谢谢各位,马上试试

网友:
类似的,可以在--视图--临时轴,单击显示临时轴,然后同轴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在风扇罩上新建立二根轴线
2.在风扇罩上新建立一个平面

同意。。。

楼主:
成功了一半,用基准轴重合,可以对齐四个固定点了,现在是怎么能贴上去?

楼主:
ok了,问题一通过临时轴,轴心重合
问题二通过移动解决的:)那个基准面还不会在圆环上创建成功。

网友:
在风扇罩上创建辅助基准轴。

网友:
试试那个圆与圆之间的同心的约束。

网友:
磨掉一点点,或者拉伸一点点。
利用(显示)基准面和基准轴。

网友:
二根辅助轴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问题一通过临时轴,轴心重合
问题二通过移动解决的:)那个基准面还不会在圆环上创建成功。

问题2可以做如下尝试:
编辑这个神奇的零件,在垂直于安装面的方向上建立草图,选择这个神奇零件中的圆形端面(就是左上方看到的这个小屏幕),转换实体引用或者捕捉绘制草图点,然后就能愉快的进行重合配合了。

PS:其实如果原始零件的绘制比较规矩的话,用三大基准平面来个距离配合就ok了

网友:
利用原点等可利用的条件新建基准面,然后约束。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好久没逛论坛了,没想到这里这么热心,高手这么多,衷心谢谢大家!刚学这个,好多东西都得慢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