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型材价格相关问题。

楼主(2016-09-28):
之前没有接触过市场价格这块,请问哪位大神告知
1.矩形钢管材质Q345D.规格150x100。不含运费大约多少钱?
2.同样的材质什么规格的最便宜呢?

网友A:
型材一般很难买到Q345的,虽然手册上有。
我一般在设计时,都是选用Q23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一般很难买到Q345的,虽然手册上有。
我一般在设计时,都是选用Q235的。

我设计的是需要考虑零下20度正常工作的钢结构,所以不敢用Q235。那请问您知道Q235的这个规格一顿多少钱吗?

网友(点评):
温度低,不一定非得用Q345,Q235也可以在低温条件下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是需要考虑零下20度正常工作的钢结构,所以不敢用Q235。那请问您知道Q235的这个规格一顿多少钱吗 ...

钢材价格随时变化,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或叫你单位里的采购问一下。

零下20度,Q235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材价格随时变化,你可以上网搜一下,或叫你单位里的采购问一下。

零下20度,Q235也可以用。

Q235冷脆温度是零下20度左右。这种临界状态我是不敢保证。

网友B:
我们价格一般问钢材市场,这个价格也是波动的,不同地方也不一样。

网友(点评):
一公斤白菜少算4块4*1000=4000

网友(点评):
钢铁工人都去种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价格一般问钢材市场,这个价格也是波动的,不同地方也不一样。

恩价格肯定是变量,但是短时间内千位数不会变吧?刚才有人给我报的3600/t。会不会被坑太多?

网友(点评):
好像是有点贵。可能是含税,大厂的货,材料特殊。

网友(点评):
多低是低,快赶上白菜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价格一般问钢材市场,这个价格也是波动的,不同地方也不一样。

钢价格现在不贵吧,3000元/吨左右吧

网友:
直接去附近的钢铁市场问问,多问几间,甚至网上也找商家报价,以防被坑。

网友C:
3600/t已经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00/t已经很低了

这位大侠,请问还是用Q345D,换成槽钢的话大约多少钱一吨?

网友C:
也就这个价,差别几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这个价,差别几十

谢谢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