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种零件

楼主(2016-09-28):
单拐曲轴,它是否可以应用在摩托车上,能用到其他方面的吗?这个单拐曲轴是不是量产零件?我不了解 多谢指教?

网友A:
1.单拐曲轴一般也就用在摩托车上和单杠柴油机上
2.自己的机器上自己用,属于中量产吧,

网友:
单拐曲轴还是标准件,为非标件吧,只能订造吧。当然厂家产量高的,如摩托车或汽车厂家,外网的曲轴当然量也大。

网友B:
摇手柄,最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拐曲轴一般也就用在摩托车上和单杠柴油机上
2.自己的机器上自己用,属于中量产吧,

年产量能过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手柄,最经典

前辈,产量能过万不?

网友(点评):
产量过万是生产问题。能否过万取决于工艺

网友:
单杠柴油机上